东芝 m900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08-22):
东芝 m900不触发求助   有点位的吗   芯片都是冷门   华硕代工的   17031e 5V 只有2V多  后级不段

网友:
M900可以用M901点位

东芝 M901 m900.zip

网友:
待机都不正常啊

网友:
后面不短???阻值都正常???
感觉拉低了。。。

网友:
如果以后都是华硕代工,那以后点位图要盛行了

网友:
你能详细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