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蓝E拆机教程

楼主(2016-08-22):
魅蓝E拆机教程

  魅蓝系列又新增一款明星产品——魅蓝E,它使用了一块5.5英寸的1080p屏幕,搭载联发科Helio P10处理器,3GB RAM+32GB ROM,拥有1300万像素后置/5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内置3100mAh电池,支持快速充电,网络则支持双卡双待全网通,VoLTE等等。究竟这款魅蓝E做工如何呢?马上进入拆解环节。

魅蓝E拆机 图1

  魅蓝E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之前,先用卡针,将机身侧面的SIM卡托取出。

魅蓝E拆机 图2

  魅蓝E采用螺丝与卡扣双重固定,需要将魅蓝E手机底部的2颗Pentalobe 固定螺丝拆卸下来,才能打开后盖。

魅蓝E拆机 图3

  魅蓝E采用一体机身设计,后盖无法直接拆卸,需要借助吸盘从屏幕开始。

  具体操作:先用吸盘分离机身底部,后壳与中框之间采用塑料卡扣连接。

魅蓝E拆机 图4

  使用吸盘吸开一条缝后,再用撬片从缝隙进入,上下滑动,就可以将魅蓝E的屏幕模块与后盖轻松分离。

魅蓝E拆机 图5

  拆卸下来的后盖特写,可以看到后壳的中央有CNC刀路设计。

魅蓝E拆机 图6

  魅蓝E按键细节特写,电源键、音量键采用接触的方式与主板链接。

魅蓝E拆机 图7

  魅蓝E内部采用三段式结构设计,上下两部分为主板(上面为核心大板,下面为插件小板,上下两主板之间用排线连接,内部主要排线插座采用金属支架+螺丝进行固定),中间大面积区域为电池。

魅蓝E拆机 图8

  继续拆机,先用螺丝刀拧下主板上的固定螺丝。

魅蓝E拆机 图9

  再断开电源、触屏等连接排线。

魅蓝E拆机 图10

网友:
  主板部分表面覆盖了塑料支架,能防止前/后摄像头松动,使压紧主板的力更均匀。

魅蓝E拆机 图11

  拆掉固定螺丝后,就可以轻松取下主板上的保护中框支架模块。

魅蓝E拆机 图12

  取下上部的大主板。

魅蓝E拆机 图13

  取下主板后的,屏幕模块背面内部结构特写。

魅蓝E拆机 图14

  拆卸底部的小主板模块。拆卸螺丝后就可以取下支架。

魅蓝E拆机 图15

  尾插小板、扬声器模块以及mBack按键(含指纹模块)特写。

魅蓝E拆机 图16

魅蓝E拆机 图17

  底部扬声器模块特写。

魅蓝E拆机 图18

  mBack按键特写。

魅蓝E拆机 图19

  尾插小板靠近屏幕一侧的话筒。

魅蓝E拆机 图20

网友:
  另外一侧,有microUSB口、3.5mm耳机口、主天线触点等等。

魅蓝E拆机 图21

  魅蓝E使用了黑色的PCB板,屏蔽罩采用焊接的方式与PCB板结合,需要“暴力拆解”才能看到下面的芯片。

魅蓝E拆机 图22

  主板的另外一边(靠近屏幕),集成了光线距离传感器、听筒触点、GPS天线触点等等。最主要的芯片被铜箔+石墨导热层覆盖。

魅蓝E拆机 图23

  撕开后,可以看到在铜箔与芯片之间还填充了导热棉。

魅蓝E拆机 图24

  主要芯片组:

  海力士3GB LPDDR3+32GB eMMC 5.1 eMCP

  联发科MT6755m SOC(28nm HPM+制程工艺,4*1.0GHz A53+4*1.8GHz A53,Mali-T860 mp2)

  德仪 BQ25982快充芯片

魅蓝E拆机 图25

  魅蓝E内置3100mAh电池,配合UP0920快充头,理论支持最高9V/2A共18W的快速充电,也就是mCharge快充。

魅蓝E拆机 图26

  魅蓝E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采用索尼IMX258传感器,5片式镜组,F2.2光圈,支持PDAF相位对焦。前置相机为500万像素,F2.0光圈,支持FotoNation 2.0智能美颜功能。

魅蓝E拆机 图27

  魅蓝E拆机到此结束!附魅蓝E拆机全家福!

魅蓝E拆机 图28

网友:
这手机不错啊,才一千多块钱,拥有5.5英寸的1080p屏幕,搭载联发科Helio P10处理器,3GB RAM+32GB ROM,拥有1300万像素后置/5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

网友(2017-03-23):
学习拆各种机器 这资料我喜欢

网友:
我看了学习了啊,谢谢!

网友:
手机内部做工精细,值得动手

网友:
看了好个台手机拆解,大部分都是从底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