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6发烫

楼主(2016-08-22):
联想Z370进水,侍机电流0.2A,rt8206发烫,无3V 5V,3V对地466,5V对地488,现在断开3V,5V电感后,测RT8206 的1脚是1.98V,7脚对地31,电压是2.37.
怎么来确定是RT8206坏,还是外围电路短路

补充内容 (2016-8-24 14:36):
更换RT8206M,现在已修好

网友:
断卡 7脚 看看

网友:
一般是芯片线性电压小短路引起的

网友A:
我有个同样的问题,芯片发烫,5v线性为0,楼主好告知

网友B:
按你这么说,芯片坏了   7角是芯片本身产生的5V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咯

网友:
5V_AL电压先断开

网友:
芯片直接换悼

网友:
应该是后继短路了,很少芯片短路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这么说,芯片坏了   7角是芯片本身产生的5V

7脚本来就是芯片内部线性稳压器输出的5伏电压。。

网友:
拆掉芯片 打下3V 5V线电压的阻值多少

网友:
7脚电压不对,

网友:
只要打阻值正常直接先换一个芯片

网友:
刚用可调电源5V烧了一下LDO,没有短路

网友:
应该先换下试一下

网友C:
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

没有呢,先发个芯片试试吧,5V线性不短路,但输出的只有2点多V

网友D:
看看线性对地正不正常

网友:
原来也接过跟你一样的没搞好

网友:
测下看有没有那里短路

网友E:
线性7脚电压不正常引起的芯片发烫,烧鸡大法看看是电容坏了还是本身RT8206A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线性对地正不正常

7脚对地31,好像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性7脚电压不正常引起的芯片发烫,烧鸡大法看看是电容坏了还是本身RT8206A坏了

我可调电源调成5V接到7脚,可调电源显示的还是5V,这是不是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线性对地正不正常

我可调电源调成5V接到7脚,可调电源显示的还是5V,这是不是没有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同样的问题,芯片发烫,5v线性为0,楼主好告知

更换rt8206现在已好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高手呀,休息休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换rt8206现在已好

谢谢楼主,换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