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 暗屏问题

楼主(2016-08-22):
机器拿过来,开机。

电流0.5-0.43-0.53-0.56.  应该是亮机了,屏幕没什么反应。

按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

于是仔细看屏上,开机,屏上有闪一下。应该是暗屏。

直接拆上半部分,屏拆出,量保险,19V保险断开,量短路,一般修到的都是电容,把后继电容全部拆光。

还是短路。

不管,继续拆芯片,MC1的牌子,果断拆了。不短路了。

找旧屏,拆料。

全部补齐,保险短接。

开机,屏幕亮了。

进系统一切正常。

在此提醒,修机器得注意,有时候是暗屏问题,不要以为都是不显示就去刷BIOS,修显卡。会扩大故障的。

小问题,不喜吻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