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6-08-22):
刷了两个ROOM,还是半小时掉电,有这方面的BIOS么? E430
掉电

网友:
刷个特定的BIOS试下

网友:
不是什么掉电也是rom 问题 温控电路也一样掉

网友:
有的显卡问题也会掉

网友:
我也有两台还没搞定,准备换桥

网友:
ec内部bios刷了吗

网友:
准时半小时掉电,一定就是BIOS

网友:
应该就是BIOS 的问题,找个工厂BIOS 吧

网友:
估计是显卡吧 显卡很多的

网友:
查下温控有没有问题

网友:
淘宝买一个吧。或者找人合成一个

网友:
我之前遇到此机器一样的问题,最好是淘宝

网友:
我之前遇到此机器一样的问题,最好是淘宝合成

网友:
千万别去淘宝买什么合成的,,都是骗人的,,自己去找教程,,很简单的

网友:
有高手讲解一BIOS合成么

网友:
半小时准时掉电刷个合成的BIOS吧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的也是半小时掉电
找到bios 没 还没刷

网友:
讨论有的 这个是BIOS的故障

网友:
改个BIOS嘛

网友:
看3v5v芯片温度高不,在看看网卡,

网友:
    去买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