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S=FJ 求 型号

楼主(2016-08-22):
0S=FJ  求 型号    DELL  AMD 没图纸  不知道芯片型号  有大神见过吗

网友:
去某宝搜一下看看,应该会有收获的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淘宝上也没有。。现在的芯片代码也是整不明白了。。。

网友:
X宝大把的是  去看看吧

网友:
你现在的机子是什么情况?说说看看,来个整个板图来看看

网友:
这个只能查图纸。

网友:
宝宝 有啊 不买可以问问也行

网友:
上淘宝网 ,必定找到

网友:
问问买芯片的商家

网友:
可以淘宝上咨询下

网友:
去某宝搜一下看看

网友:
只能X宝了,他们知道的

网友:
RT9715AGB        0S=      SOT-23-5

网友:
我问了淘宝的卖芯片的  他们都说不知道   可以帮我订到  查不到芯片型号    机器没修好 给客户了   二修  不触发  上家吧BIOS 换掉装反了  待机大   之后BIOS弄好 不触发  待机没1.1V待机 (AMD的)  按下开关能有1.1V  松开关1.1V就没了   没图纸 也不知道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