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2玩英雄联盟 有花点 玩其他的没问题

楼主(2016-08-22):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这个图是显卡控制面板里的测试图 上边有小花点
玩英雄联盟也是这样的 玩其他的就没有  显卡驱动从装了系统从装了都不行

网友:
以前给别人装UG的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设置的问题,你这个在这里面设置一下,试一下,不确定硬件有问题不

网友:
在那里设置呀  找了半天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