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 不上CPU,+VCC_CORE对地只有0.9欧正常不

楼主(2016-08-22):
      联想Y460P,,电源管理芯片VT1316M,上下管集成的VT1317S,,,,拆掉CPU,CPU供电电感只有0.9欧正常不,是短路还是正常?谁修过这型号的板子,,,属于正常吗?

网友:
短路了先排除吧

网友:
Y460P,在不上CPU的前况下CPU短路属于正常,,,图纸时序错的,CPU还是要收到桥DRAM_PWRGD和H_PWRGOOD才会出CPU供电,,,,,,,看来这机子还是围绕HM67时序做的,,,电源管理芯片得到VRON和供电是不会出CPU供电,,必须得到桥发给CPU的DRAM_PWRGD和H_CPUPWRGD才会出CPU供电,,,,,,也就是所有供电在复位前面出包括独显供电,,,,而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在复位后面出,

网友:
刷BIOS 好不了,,,这机子不出CPU供电,,,,如果桥收到PWROK,却不发出H_CPUPWRGD和DRAMPWRGD直接杀桥。

网友:
摘了就不正常了

网友:
不正常啊 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