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H61通病小修

楼主(2016-08-22):
接同行索泰H61板开机无显,测得无CPU供电

细查CPU供电芯心常见工作条件都正常,场管无短路,就是无输出CPU供电.
此板是采用RT8859M的CPU供电芯片,不出CPU供电是通病

测49P 50P电压都是12V不正常,正常是49P 50P电压分别是0.57V  1.2V
测阻值发现49P相连的电阻阻值变低,只有几K,实际电阻是220K,在笔记本料板找220K电阻换上,开机亮机

修复此板全靠启发贴:http://tieba.baidu.com/p/4091227237?pid=77114761908&cid=0#77114761908

网友:
芯片是8859m吗

网友:
必须的顶起来,

网友:
很厉害  学习了 留着备用

网友:
这个通病很早有大神发过了 我也靠着这个通病搞好了不少

网友:
这是 RT8859M  的通病

网友:
又是TON的问题,哈哈这个芯片的通病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