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5-e066tx

楼主(2016-08-22):
hp15-e066tx,开机键盘灯闪烁,板号DAOR63MB6F1.RVE:F/

网友:
DAOR63MB6F1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分享下经验呗,在吗?在线等

网友(2016-10-12):
供电,时钟,复位这几项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2018-08-16):
只有PCH 的,EC的没有吗? 这个是原厂的?

网友(2018-09-28):
重写BIOS就行或专用软件用U盘重写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