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PD3开机不通电,修复通电后,跑码一分钟左右断电的修复。

楼主(2016-08-22):
昂达N61PD3开机不通电,修复通电后,跑码一分钟左右断电的修复。  先换掉1117再换机Q32

网友:
不写思路 只写结果 ?

网友:
那个CPU座子该换了

网友:
这个也修,哎

网友:
是io检测到什么电压不正确还是不稳定。

网友:
座子修的不错.

网友:
技术修的不错.

网友:
没有过程,思路。只有最后结果?

网友:
待机3.3V不正常啊?

网友:
还有那个三极管是复位信号不正常吧?

网友:
维修过程那???

网友: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cpu座都烂了,哈哈

网友:
非常感谢谢谢分享,下次遇到也试试

网友:
这种没有资料的板其实难修楼主能修出来很厉害了

网友:
人才啊写写过程呗!?

网友:
楼主经验好不错的。。。。。。。。。。。。。。。

网友:
楼主好歹也写点过程嘛

网友:
这样学不到东西啊

网友:
楼主此贴非常精辟啊 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