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5 解决

楼主(2016-08-22):
g505   上电 0.4 0.5  换了CPU  一样的  供电正常  BIOS 刷过

网友:
换南桥没有啊

网友:
这个CPU新的都容易是坏的

网友:
这款是不是只有一个cpu的

网友:
遇到好几个都没修好 有人说是cpu坏了

网友:
你能详细点么

网友:
LPC 波形有

网友:
这样还不详细   供电正常  CPU 换过   内存换过 BIOS 刷了N 次    LPC 波形有  CPU 复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