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例G31常规故障维修

楼主(2016-08-22):
发几个入门的维修案例。

废话不多说,看图:
第一例,七彩虹G31不过内存,拔掉内存能报警。万用表测量,原来是VDDSPD没有,OK 。看图,

第二例,华擎G31,上电,不跑码。 左看看,右看看。发现问题了,
哈哈, 刚插电就看到网卡灯长亮,我笑了。 换网卡。  OK 。

第三例,梅捷G31 ,上电,测试卡灯一闪就灭。拔了小4pin , 不灭了。 OK , CPU供电坏,万用表测, 结果如下,
         换掉上电,一路跑码到 38。

我开心的笑了,接显示器,我****,
怎么回事,咋还不显示。独显倒是正常。 OK ,测 VGA 行场。 尼玛,短路。 知道了。直接干,

再接显示器,正常亮机!!

从小语文就不好,到现在还是这渣文采。 走过路过,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谢谢!!!

网友A:
g41主板现在维修没有价值了。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41主板现在维修没有价值了。

虽说没价值,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要G31和G41板子的特别多。小毛病就搞搞,复杂就算了。

网友:
都是小问题哈哈  现在台主板不值钱就是靠这些问题 暴走

网友C:
这些问题都还好 当然第二个我就不一定会了  请问坏的那个网卡发烫吗?

网友:
好牛B啊,我不会修台式机板,台式机的时序跟笔记本的一样吗

网友:
虽然问题不大,但是都是经典故障,SPD断线。网卡问题。

网友:
练技术是主要的

网友:
说的一点也不详细。

网友:
新手看了不错

网友:
i want this bios download

网友:
good information i m happy

网友D:
内存SPD 是1.5吗,云里雾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SPD 是1.5吗,云里雾里

不是1.5,是 3.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问题都还好 当然第二个我就不一定会了  请问坏的那个网卡发烫吗?

先看灯长亮,然后测外围短路。

网友:
很不错,修到这地步

网友E:
网卡芯片替换有要求吗?第一行可以就行吗

网友:
还不错的的技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虽说没价值,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要G31和G41板子的特别多。小毛病就搞搞,复杂就算了。

我们这边G41的板二手严重缺货,一张要近200

网友:
学习了,虽然是些小问题,这也要有一定的经验才能像楼主一样,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已经很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修得挺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边G41的板二手严重缺货,一张要近200

200 ?  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卡芯片替换有要求吗?第一行可以就行吗

对。这种板子只要第一行一样就行。

网友:
你这修故障 我都修过了 真是差不多 这些玩意

网友:
简单明了,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技术杠杠的,对你都是小意思

网友:
G31   G41不行了    坏了就直接叫客户换H81了

网友:
看起来行云流水  有图有真相  赞

网友:
简单明了,很有价什值

网友G:
过程要是能写的详细点就更好了。
◇◆-----------
这些问题应该不用写详细了,一般应该看了就知道了。 也没那么多时间细写,发帖太花时间。
详情

网友:
g31南桥故障很多,是GB的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过程要是能写的详细点就更好了。
这些问题应该不用写详细了,一般应该看了就知道了。 也没那么多时间细写,发帖太花时间。

网友:
很好的案例分享

网友:
网卡灯常亮就是问题吗,我这有块主板,一开机网卡灯就亮,但进系统。上网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