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r-5521开机嘟嘟响很微弱,不显示

楼主(2016-08-22):
戴尔15r-5521开机嘟嘟响很微弱,不显示,有遇到过的没,内存,CMOS电池,BIOS都刷过还是不好,

网友:
感觉应该是桥的问题,看进过水没有?

网友:
我这儿一台 一样   有时开机报警 蹦蹦的7声  有时正常开机一天都没事  有时开机掉电   晕死了

网友:
开机报警时 关机几次后又能正常开机         开机掉电多按开关强制关机 开个几次又正常       正常后放视频 放一天都没得事情     不知哪儿下手了 。。。

网友:
这个是DDR3L 的内存   楼主注意下    低电压的   普通内存不能开机的  修好后说下  参考下

网友:
DELL的机子,,不跑码,,不过内存,,显卡都会报警的,,报几声也不说

网友:
电流表跑多少?楼主多提供信息才好判断

网友:
把触摸板插上开机试一试 看看 开机还报警吗

网友(2016-10-15):
楼主,有没有修好,我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2016-11-24):
看来这个问题的机器很多啊,这个修好 了 肯定是通病

网友(2016-12-24):
求戴尔15R-5521 BIOS

网友(2017-11-22):
响几声?如果无限响。刷桥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