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WBA/BB LA-B291P 电流上到0.4不显示思路

楼主(2016-08-22):
ZAWBA/BB LA-B291P 电流上到0.4不显示各个供电都出来了就是不显示谁遇到过
不显示

网友:
核显供电出了吗?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所有供电出来就刷个BIOS试试把

网友:
搞出来没有

网友:
我现在有个主板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2016-10-15):
刚接了一台都有是这样

网友:
我的是电流在0.35A不显示,,客户说偶尔会显示,是什么问题???

网友:
所有供电出来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EC,BIOS试试,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2016-11-14):
有没有人用起。

网友:
楼主修好了,知会一下哈,正头大呢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先刷bios再说

网友:
都有了 集显供电也有了??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

网友:
我的所有电压都正常 ,外接可以, 本身的显示屏 ,偶尔可以显示,刷过BIOS 。 有谁遇到过。

网友:
你这个板都只有一个U吧,问题多在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