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 触发1.2A非通病之一个排阻引发时序错乱的血案!

楼主(2016-08-22):
板号:K42JR 4.1
故障:触发0.7A等好几秒1.2A不动
检修过程:
1:看电流变化应该是没跑码 CPU 不工作,示波器测内存管理总线有电压无波形,LPC总线阻止正常。
2:看电流在0.7A停留几秒绝对是不正常的。在0.7A的时候量复位没有各电压正常,CPU供电已经发出电源好信号和时钟开启信号。想想也只有事南桥这块的问题了。大致测量了一下南桥的电压 时钟 正常。EC 发出 PM_PWROK PCH号正常。怀疑南桥坏,换南桥。
3:换完南桥一直在0.7A不动了。偶尔1-2次会跳到1.2A。这下维修陷入僵局。
4:搞了好久终于发现了一个不正常地方,触发之后再强制关机,居然不触发。
5:整理思绪,先从触发之后再强制关机,不触发。这块入手可能会比较好修些,
6:说干就干,量EC条件正常,EC发出PM_PWRBTN#PCH PWRBTN#有时候无电压。这个电压和南桥是有关系的,所以还是怀疑南桥的触发电路有问题。
7:于是测量南桥的触发条件。首先量PM_RSMRST#,居只有2.2V 不正常,EC发出的是3.3V经过RN2244排阻之后就不正常。这里要么排阻坏了,要么后继拉低了。测量排阻阻值都是1K正常,看点位如下图,PM_RSMRST#进过排阻之后去了桥和二极管D2203,去掉二极管不变。难道真的是PCH坏了吗?想想可能性不大,于是又量无意测量到排阻RN2244 的7脚PM_PWROK_PCH,也是2.2V。这个信号不是触发之后才有的吗?看看这个信号和PM_RSMRST#信号是同一个排阻的而且是相邻的2个脚,测PM_RSMRST#和PM_PWROK_PCH之间的阻值居然只有40欧姆。我去不对啊。拆掉排阻RN2244,PM_RSMRST#和PM_PWROK_PCH之间的阻值正常,随后找了个10K的排阻焊上,开机电流正常亮机。

8:最后发帖不易,价格分呗!

网友:
x55vd
  也是 排阻出问题   开机0.3

网友:
排阻不良 造成电压拉低

网友:
华硕排阻就是爱坏

网友:
华硕必杀的排阻门,有点位就有真相,

网友:
华硕的就是喜欢坏排阻

网友:
排阻不良啊拉低了rsmrst和pw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