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311 K60 不触发 到 开机自动上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6-08-22):
接修一台苹果一体机 型号 a1311 板号  820-3126-A K60 故障不触发 给机器通电测试电流30-70MA跳变,应该是待机有短路电源保护了 拆机测试电源板有个4v和12v电压短接4v 有12v主电压出来 电源板应该是正常的,由于没有引脚定义 数据接口就不知道怎么测试了。拆出主板发现有雷击痕迹南桥发烫,订了南桥和网卡回来换上,上电主板故障灯亮一个,说明待机正常 电流30-90反复跳变 一般这个电流是电压不全 这就奇怪了 难道还短路? 不应该啊 我的手工自己还是挺自信的 对苹果的机子没什么经验 上论坛 有兄弟说是这种主板裸板不上电 难道是这个原因 没办法试试吧 希望奇迹出现 费半天劲把主板装进机器 装上所有东西 还是一样的故障,风扇转一下就停 然后重启 继续又拆出主板 测试主板电压 不出CPU电压和集显电压 测试bios1脚有瞬间波形 刷bios故障不变 测供电芯片u7100 isl6364  35脚vcc 5v 10脚svdate 12脚svclk有电压没有波形,40脚en3.3v,看别人的帖子en电压说是在1v左右 这就奇怪了 看样子应该是CPU没有发出指令导致不出电压 难到是isl6364坏了,打阻值也是正常的 纠结手头又没有这个芯片 经过一番思量后 还是订芯片吧 先排除它的问题再说 免得扩大故障。等了两天 到货了 装上还是一样的,排除cpu供电这块的问题,应该CPU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导致不发出vid 电压调节信号 围绕u7100 40脚电压查下去,也没找出问题...一时不知从何下手 换个思路 既然南桥和网卡都挂了,会不会是它们的供电出了问题 那连接这个电压的其他元件不是也有可能烧坏,找到PP3V3_S3_ENET_PHY_FET这个电压,测试连接这个电压的所有元件发现时钟芯片u8800 供电3.3v 1.8v 1.05v 都有了不起振 输出只有电压没有波形 参考H61时序图这种板应该是时钟正常才会出CPU电压,果断订芯片 第二天到货换上 上电电流上到170ma 主板故障灯亮三个 装机 四盏灯亮了 屏幕也亮了 测试正常进系统 维修结束  发贴     本人理论不好,没机会进迅维培训,高手勿喷...贴出测试数据供大家参考 对你有帮助的话多多加分哦 附上本机 bios 图纸 h61时序图

网友:
你是想表达个什么意思

网友:
已经解决了 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 下午有点忙 不小心按错了 就发出去了 现在 修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