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我先不说机器的故障 看了我的问题后在议论

楼主(2016-08-22):
拿图片说话   你们说下 这dell 1440 这能跑马吗 这能亮吗  我在问你们 你们直接回答 但你们不要问我 机器在你手上 点下不就知道了吗  那我就没必要发帖了  你们直接回答就好 不回答也行    前提是我的带灯测试卡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外接花屏   内接不亮

网友A:
你发这个贴子的初衷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这个贴子的初衷是什么呢

这个机器 来的时候就是外接花屏 内接不显  原装显卡重新只求 故障一样  更换了两个新的216-0728020  还是一样   把显存四个全换完了 还是外接花屏  然后 接着对照电路图 看能不能找点线索出来  结果没有发现可疑  最后加焊北桥后灯是全亮了 但还是外接花屏  最后在盒子里找到一个旧的 gm45的北桥重新只求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只好  装上还是外接花屏   手头上没有时钟芯片 没有更换 今天早上退机了   忘了说了  bios 刷了官方的 还是不行

网友:
有遇到我同样问题的 说下  虽然这个主板是老的 可是知识不懂得 就要提出来的 我觉得这种现象还是值得深思一下

网友:
换个CPU试一试,

网友:
真没想到cpu的问题 就没有换 已经装起来退了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难搞,成本太高了

网友:
也只能往CPU处想了

网友:
这个不一定啊,没准还能点亮那,要是集成显卡有可能是花屏也可能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问题

网友:
那个,换内存了吗

网友:
这么老的 机子 楼主 这么大的 阵仗。。 是我 要不换版 要不退了。。 能收多少钱 现在这机子维修。。

网友:
弄了那么多地方都还是花屏,显卡换新,显存换了,这个intel芯片组,北桥引起花屏也少见,引起花屏原因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我们是做维修的,不是搞科研的,是我也退机了,只是原因成了谜

网友:
记得这个板好便宜的吧   这么伤脑筋直接换呗。。

网友:
记得这个板好便宜的吧   这么伤脑筋直接换呗

网友:
遇到过这个机器显卡,桥都办过了!最后换了个u好了!

网友:
这个板好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