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60不充电求救 充电芯片 和ec都换了 还是一样不充电 换过电池和充电p管

楼主(2016-08-22):
dell5460不充电求救  充电芯片 和ec都换了 还是一样不充电 换过电池和充电p管   现在在疯狂刷bios

网友:
有无充电动作,没有查电池的温控和时钟数据读取吗?

网友:
这个应该跟BIOS没关系吧

网友:
电池有问题吗,内置电池容易坏

网友:
查了 时钟信号有点低

网友:
ec和充电芯片之间断线 了

网友:
和bios没有关系,进系统可以看到电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