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dell 1440 图纸中发现了 一个疑点没看懂 求大师分析下

楼主(2016-08-22):
在翻阅电路图中 我tu然发现了 这个图 可能是超频电路  但是没有看懂
fsc这路怎么弄才能为0  怎么弄就为1

网友:
翻翻手中的图纸 帮我解答下 谢谢 我发现我最近问题比较多

网友A:
这个不在电路中体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在电路中体现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信号可以不要追究 是吧  我都既然发现了  就麻烦大师分析下啊

网友B:
我也不懂 希望哪个老大说一下

网友C:
这个是选择时钟的频率里不能超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 希望哪个老大说一下

等了这么久了 也没人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选择时钟的频率里不能超频吧。

嗯  是的 不是超频  是cpu决定高低电平的设定  工作在不同fsb

网友:
fsc这路怎么弄才能为0  怎么弄就为1  这个外部没有上啦 那就是cpu纯属控制高低电平的  这个不是人为能改变的   控制权在cpu本身

网友:
太深奥了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