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触发亮机后就掉电

楼主(2016-08-22):
今天修了一台CQ42,触发后亮机,大概三四秒的样子就掉电了。这个机器EC的BIOS 容易坏。。首先考虑到就是刷BIOS 。在TB上买了个刷上后问题解决了。。把这个BIOS分享给大家。。版号是DAOAX1MB6F0 ,刷U2.  512K  的

网友:
谢谢分享 现在bios出问题的太多了

网友A:
这个bios论坛就有的 还tb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论坛就有的 还tb ??

论坛上是有 ,可是下了三四个刷上都没解决问题。就直接在TB上买了一个刷上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论坛就有的 还tb ??

还有两个刷上之后直接待机都变低了。。都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两个刷上之后直接待机都变低了。。都不触发。

这个bios给你保留  希望有用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