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136MFP 报错E3/E2

楼主(2016-08-22):
HP M1136MFP通电后开机,机器不运转,不自检。面板上三角灯和粉盒(硒鼓)灯闪烁。
提示E3 错误,打开顶盖后,提示E2 错误。
维修过程:把打印机左右侧盖和后盖拆下后,发现硒鼓传感器杆的位置,
感觉似乎差一点没到位,仔细检测后发现,在纸道传感器杆处 卡一小小纸片

清理卡纸后面板显示正常。使用也正常。

网友:
应该是卡纸后,没完全取出来吧。

网友:
这种应该是卡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