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SN DF MAIN BOARD板号主板键盘5-0键失效其余可用,

楼主(2016-08-22):
HP WSN DF MAIN BOARD板号主板键盘5-0键失效其余可用,求维修方法啊

网友:
希望大神们帮助分析分析

网友:
测量键盘接口的阻值是否正常 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是啊 只有先测测阻值 再看看换键盘试试

网友:
先确认故障点 看看是主板还是键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