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 板号 LA-A331P REV_1.0 触发无显示

楼主(2016-08-22):
联想S415 板号 LA-A331P REV_1.0 触发无显示有什么可以解决,我在线等
板号

网友:
EC易坏,EC好像带了程序

网友:
这样太笼统了,要量一下内存地址线有没有波形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看行吗

网友:
是啊 先刷bios 现在bios太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触发到多少电流 主板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