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 键盘鼠标不好使 有没有 修过的

楼主(2016-08-22):
键盘鼠标外接好使 主板问题 求助
主板
求助

网友:
这个是USB信号的,相当于插在USB上面

网友:
苹果的键盘和触摸板是通过ubs控制器管理的 你看看图纸

网友:
按图纸先查下基本条件

网友:
缺定没断线,排线没问题就换触摸吧

网友:
一般就是供电和信号 一样一样查

网友:
楼主你能说详细吗 先换个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