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E151G13T机器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6-08-22):
SVE151G13T机器开机没反应  拆掉电池再装上有时可以  有时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一下就熄了 过会又亮一下熄了 好像感觉电压带不动的感觉  测量各电压都正常
请教大家怎么回事???

网友:
适配器不能带动吗

网友:
不开机的机器 先按时序查下触发条件

网友:
该机器很奇怪  我把电池拆下多安装几次  机器就可以开机了 开机后一切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