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主板开机滴滴滴直响刷BIOS解决

楼主(2016-08-22):
故障如题,测试各路电压均正常,判断总线故障,首先怀疑BIOS和桥的问题,先刷主BIOS,再刷副BIOS解决,正常亮机。有时刷过主BIOS就好了。在此附上BIOS程序供大家分享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一张 下来试试

网友:
供电正常卡代码 第一时间看看内存假负载  第二就是刷BOIS

网友:
技嘉的两个bios内容都是一样的,可以把主bios下了,把副bios装到主bios位置上就可以了

网友:
敢BIOS啊,额呵呵

网友:
只刷一个行么

网友:
技嘉2个BIOS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2个BIOS开始对换不行,再刷的,看坛子里有说两个都刷的

网友:
再刷副BIOS解决,正常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