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550d 充电电路维修,电池不充电也不放电,bq25a和bq735能互换

楼主(2016-08-22):
电池是好的,有66%的电
不充电,也不放电,充电电流跳变很小不正常,系统显示正在充电
前两天,修一个x450v也是不充电是充电芯片的问题,直接更换芯片
(bq25a和bq735能互换,已验证)
结果不是芯片的问题
不充电,那就是充电电路问题,表笔一测充电电感对地为零
找到问题了,充电电感连接的电容裂开了,通了
更换坏的电容问题解决

华硕的充电电路太脆弱了这么容易坏

网友:
正好查能不能换

网友:
华硕的充电电路很烂呀

网友:
短路了 这个还是比较好查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华硕保护隔离就是做的差

网友:
华硕还不好修。没图纸

网友:
BQ25A常坏芯片通用好多芯片多备几个

网友:
不充电的华硕不是很好修的,看运气

网友(2020-05-12):
我手里也有台不充电的搞了好久都没好

网友:
电容问题的算少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