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LX REV1.04无法强制开机??????????

楼主(2016-08-22):
此板点开机针闪灭,不用说严重短路了趁插电量开机针3.3 ,复位针1.92,SB桥指示灯亮1.8V

拔电,下U,量ATX各脚对地无常,CPU各管子对地无异常,但量到北桥1.1V供电下管D极对地才9欧,于是怀疑管坏,下了管子,还是9欧管子没坏
能判定北桥问题????谢谢 还有片技嘉P45的也是无法强开机 此类故障怎么查修?

网友:
再测测别的地方有无短路,桥供电对地值不为零不能判为短路要综合看。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管子边上的电容坏了

网友:
我也有怀疑电容疑点了

网友:
9欧应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不插CPU 12v,看能不能触发,看是不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A:
华硕P5G41 这板 强制不上电  你把PU104芯片旁的双二极管拆掉  就可以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P5G41 这板 强制不上电  你把PU104芯片旁的双二极管拆掉  就可以上电

你好,昨晚拆卸大法拆掉了网卡声卡IO都无济于事,也把104旁的双2极管拆了没效果,算了这板不修了,IO周围丢掉几个微电阻电容肉眼找不到了,丢给收垃圾的还得30元

网友:
现在谁来说说那片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