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V470大电流短路

楼主(2016-08-22):
      一个熟人送过来的联想V470笔记本电脑,插电大短路,这个相信大家不陌生了。。。
      打发走客户,迅速拆板,观察无明显的烧糊发黑等等现象...但是有CPU供电铁皮管和独显供电铁皮管上家全都动过的痕迹,,,瞬间捡钱的思想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又要啃骨头了...
     首先是可调打到1.5A,19V插电,短路!手摸铁皮管,发现一个显卡供电上管发烫,用风枪取下,再插电,发现通电不再短路了;找了一个铁皮上管6721换上,确认换好后,再按开关瞬间大电流,又短路了,果然没那么简单!好吧!看图分析一下:

PWM芯片丝印FF=CM,看焊盘上家动过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型号,之前看到论坛的一位兄弟说必须要原丝印的,不然就会屡烧上管...好吧,可是我没原型号的,就照着图纸找了一个FF=CJ,这个和图纸上的电路一样,只是丝印不同,装上去再换上好的6721之后,按触发又一次瞬间烧毁.....真无语!
      冷静之后仔细想想,不对啊,PWM芯片在无输出时候也不会瞬间烧MOS管啊,只有一种情况,就是PWM芯片本身就没有工作,MOS处于无控制状态才会瞬间烧毁吧,按这个思路,检查芯片2,9脚5V正常,然后测量13脚自举升压电阻2R2,无穷大!!!看下图红圈处:

应该是它了,找到一个2R0的电阻换上,再次换上好的6721,把原来的PWM FF=CM装上去,触发上电,电流跑到0.43A不动!哈哈,显卡供电总算修好了。
     装上CPU,内存,触发上电,瞬间上到0.5A左右掉到0.07待机了,晕!!!
     CPU供电上家也动过了,取下CPU供电的所有MOS,万用表打供电对地只有5.6欧,什么情况啊!继续追查短路,发现是图中电容短路:

换上一个好的电容,再测量对地已经不再短路了,不过拆下来的MOS管因为电容短路缘故,造成大电流,所以图中一对已经烧坏了:

换上全新的2对铁皮MOS管,再次上电触发,电流跑到1.3A左右:

顺利亮机:

检修完毕,收工!!!
走过路过的朋友,请动动你的手指头,加点分分吧!不会减少你自己的积分的!!!呵呵,谢谢了!

网友:
还好CPU没挂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cpu没事

网友:
厉害厉害,二修机本来就不好搞,还好上家没搞什么手脚。

网友:
二修的机器确实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cpu没事

呵呵,二代i5的U啊,维修时候,我用的B940的CPU,这个没事的.....

网友B:
楼主牛X 像这种问题直接判死刑 没时间搞 那么久

网友:
遇到这机样的机器最怕CPU也坏了

网友:
有毅力,,支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X 像这种问题直接判死刑 没时间搞 那么久

这样就判死刑,那太浪费了吧!今天修道一个联想C205的一体机,EC,单桥,3,5V的板层都烧短路了,这样的我才判死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X 像这种问题直接判死刑 没时间搞 那么久

修这台机器只用了两个小时而已,没多少时间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烧得不算多

网友C:
你这个CPU没挂,真的是万幸。。。

网友:
我们常遇到的cpu也是坏了的

网友:
铁管爱坏。。。

网友:
居然你的CPU 没有爆掉,这个机器 铁壳MOS只要爆头的, 到手的 10台起码6-7台 CPU 都爆掉

网友:
经验丰富 就是不一样

网友:
实力果然很强悍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我一看到V470就头痛

网友:
楼主水平高,学习了

网友:
烧成这样子居然CPU没烧?楼主够幸运的

网友:
牛逼啊,—,—,————,—,—,—,—,—,—,—,—,—— 我还查努力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CPU没挂,真的是万幸。。。

是的,这次比较幸运

网友:
过奖了,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网友:
不错哦,学下经验

网友:
运气不错   CPU没挂

网友D:
这个很多CPU都烧坏的

网友E:
大短路,一般很好修,,,

网友:
楼主这个不简单。

网友:
修到这样的机器得有足够的耐心!

网友:
运气 不错啊 ,CPU没挂

网友:
这种问题分析到位 不然要费不少时间

网友:
坏的东西不少,二修比较难搞。

网友:
清晰明了,新手学习了

网友:
怕就怕要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多CPU都烧坏的

是的,之前我也担心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短路,一般很好修,,,

有的大短不好修呢,这个如果不查出来自举升压电阻开路的话,指不定要烧多少MOS和PWM芯片,所以上家才不敢再修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找到问题隐患所在的话不会返修.....原型号铁皮管怎么着也能管个一年半载

网友:
呵呵,维修曲折啊!

网友:
为什么升压电阻开路会烧上管呢?

网友:
很给力,有多处可以学习的技巧。

网友:
看到就头疼这样的,修过。问题不断啊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这个问题,以前也修到过。但是没你的那么复杂,

网友:
运气啊,CPU没有坏,不过这个CPU 应该也不是特别贵吧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细心观察

网友:
必须给你加分不解是...

网友:
铁皮的坏得太多了

网友:
看到铁壳心里都是一怕一怕 的。

网友:
学习了 又涨知识了 谢谢

网友:
每天都要好好学习

网友:
楼主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学习,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还好CPU没坏,,U坏了,估计客户都不想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