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无待机修复过程

楼主(2016-08-22):
接修一台联想U310机器,故障为不触发。接可调实测无待机。拆机测3V5V芯片无主供电19V,电压只有1.1V,测公共点电压,也只有1.1V。
此机充电管理芯片为BQ24725A,测量4脚ACDDRV电压只有1.1V,明显不对,测量1脚ACN也只有1V左右,换了个芯片涛声依旧,觉得还是找个简易方法处理算了,于是飞线一根,如图示,解决问题,待机正常,开机正常,收工,下一个!

网友A:
这样怕会出问题吧。。。

网友:
会出问题吧。。。

网友:
期待后期效果

网友:
好危险,这样修法。。。

网友:
这样的方法不该拿出来吹牛逼,再怎么也得用个二极管呀

网友:
短时间内不返修就ok了

网友:
电池能用吗

网友:
应该充不了电!芯片工作原理搞清楚还是好修的

网友:
这样飞线电池会不正常。

网友B:
你测试下电源电池一起用会大电流吗

网友C:
你这样飞线,能正常充电吗???

网友:
这样过隔离后面要是短路会烧

网友:
这样电池不充电了

网友:
没理由给电路改了吧?

网友:
这样不安全易烧东西,最好还是把问题揪出来吧,因为像现在这样保护隔离有问题,到时候再烧就没得保护了

网友:
电池会不正常

网友:
这招除了在sony本上用 其他的都一步一步来!

网友:
电池 电源同时用大电流不

网友:
结果应当是
1.不充电
2.使用电池时,外接电源口会有电池电压输出,,

网友:
好像是很新的机子,,,,,,,

网友:
这样修 好确定不会返修。。?

网友:
楼主不怕烧吗?

网友:
如此维修 废掉了保护隔离 和电池的线路  还是查出根本原因好

网友:
6脚电压检测也不测测

网友:
电池要挂的节奏。。。。。

网友:
这样充电会出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 这么修理 不值得提倡 最起码的电路逻辑要 有 查一下 充电芯片的 关键信号  1 、2 、6  脚

网友:
这么搞  电池不能用  电池装上去就大短  楼主是在玩火呢

网友:
目测不放心啊。电池和适配器一起能使用吗?

网友:
这样电池应该没用了

网友:
不找问题,图省事,倒自己浆糊,

网友:
是啊 相当于没有保护 还有充电也会有问题啊 电池也会有影响

网友:
这样会导致充不了电的

网友:
你这样电池能用嘛。

网友:
电池切换电路的功能被你割了

网友:
你这样修的话返修的机会很大啊

网友:
这样充不了电,客户同意吗

网友:
这种修的多了,比较差的办法

网友:
楼主不刁你们的看法。

网友:
这样搞  电池不充电吧

网友:
这样飞线电池用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怕会出问题吧。。。

应该不会,实测没什么问题。分析觉得可能就是充电芯片1脚供电那地方可能线路有问题了

网友:
用户电池本身就是坏的,不充电,他嫌贵,不想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试下电源电池一起用会大电流吗

没有大电流啊,充电电感有正常输出,但充不进电,是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飞线,能正常充电吗???

用户电池之前就是坏的,充不了电。充电电感有电压的

网友:
修的好,学习了

网友:
适配器的保护隔离就没有用啦,怕后期会出问题啊。。。。。。

网友:
不太安全把?用电池呢?

网友:
这样充不好

网友:
能弃电吗?装上电池会短路吗

网友:
直接去保护隔离,,,这么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