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ms2360按什么都进不了BIOS

楼主(2016-08-22):
接了一台宏基ms2360的笔记本按什么都进不了BIOS,插了外接键盘也是一样,开机就提示 operating  sgstm  not  found  ,用UEFIU盘可以进PE装完系统后就提示 operating  sgstm  not  found  ,去大神解答。

网友:
是求大神解答,不好意识啊打错了。

网友:
有那位大神遇到过,已经解决,

网友:
引导问题吧,有没有试机的硬盘。挂盘做个系统,装上去看一下。UEFI的PE能进,说明主板应该正常的,也可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你把笔记本键盘拆了用外接键盘也一样吗?你可以到台式机上克隆一个系统,或者刷个BOIS,试试

网友:
是啊 bios设置问题 uef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想办法进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4608-1-1.html

谢谢,下载个BIOS程序刷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