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97 PCIEX16不能用 X4能用

楼主(2016-08-22):
华硕 M5A97 LE R2.0    Ver:1.00

插PCI-E X16代码能跑过但是不显示
插PCI-E X4 能正常显示
BIOS刷过同样版本的也刷过最新版和稍老一点的版本,总之好多个版本的BIOS。
不知道是不是还要调里面什么东西。或者哪里有问题 求解 求解

补充内容 (2016-8-23 12:49):
独显大板,刚打了一下耦合电容的值没问题,,有点位图

网友:
加显卡可以亮把 应该是VGA接口的问题

网友:
显卡没问题,店里好几张显卡,电源也换了

网友:
看看插槽有没有问题

网友:
插槽的电容有问题吗

网友:
上炉子换槽再说

网友:
点位图有吗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