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板号LA46,无待机,不触发维修,附维修过程!

楼主(2016-08-22):
联想B460,板号纬创LA46,待机电流,0.000A!
无待机,摁开关不触发!拆机,测得无3V,5V待机电压!

发现待机芯片TPS51123下有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腐蚀了!
两个电阻分别是R376和R377,找了一只265K欧和一只100K欧,和一只电容换上,故障依旧!

只好按时序来查,测芯片16脚VIN有20V电压,。8脚,17脚VREG3,VREG5无3V,5V!
按理来说,这个芯片16脚输入20V后,8脚和17脚就应该输出3V和5V!
于是确认芯片损坏,判其死刑!
无奈找不到TPS51123,上网查得TPS51125同TPS51123通用,于是代换!

不出所料,有待机电流了!

摁下开关,可以开机了!哈哈

半裸测试,完美亮机!

撕掉芯片上的海绵,装机!

进下BIOS!

无奈客户寄过来就没有硬盘,进PE试试好了!

好了,测试完毕,打包发货!
附上图纸 _联想B460 LA46 DIS

网友A:
这个都是通病了好吧~~装逼中的下等逼,登不上大雅之堂,差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是通病了好吧~~装逼中的下等逼,登不上大雅之堂,差评!

不好意思,我第一次修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第一次修到!!

骚年~~~~~~你修的太少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骚年~~~~~~你修的太少 。

袁大神,快来装个上等逼……

网友:
有图有真相,学习到了

网友C:
思路不错,这机器好多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不错,这机器好多通病

不要打击我!我每修一个,结果都是你们修的不爱修的通病!

网友:
通病是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是通病了好吧~~装逼中的下等逼,登不上大雅之堂,差评!

你属于老司机 总有新手的

网友:
呵呵 线下没有出来vin有了 多有都收芯片问题 没事那个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自己学到就ok了

网友:
焊接待机芯片一定要细心,最大的问题g级别虚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是通病了好吧~~装逼中的下等逼,登不上大雅之堂,差评!

鼓励新手,高手也是从新手过来的。请善意尊敬任何人。其实就是尊敬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E:
鼓励新手,高手也是从新手过来的。请善意尊敬任何人。其实就是尊敬自己。

骚年~~~~我在和他开玩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属于老司机 总有新手的

初到贵地,还没给当地的老司机打个招呼,多包涵啊~~

网友:
多少年的通病了都

网友:
这机器要是烧穿了板子就比较麻烦

网友:
景点故障。,  多谢分享

网友:
经典故障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