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开机0.8 5 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6-08-22):
联想G400 开机0.8 5 不出集显供电 刷BIOS 换南桥 换CPU供电 还是一样没思路了求打算帮忙

网友:
大师们帮忙

网友:
首先要判断是不是过内存了!这个应该去换个U测试下的

网友:
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分享一下 谢谢楼主

网友:
查一下后级的电压看都有没

网友:
修好没分享下

网友:
先想想是不是BIOS  没刷 好

网友:
感觉应该是BIOS的故障

网友:
飞线搞定断线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1594-1-3.html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H55

网友:
G400   BIOS坏的多  修过好多台

网友(2016-09-21):
我这个也没有断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