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8/10 bcdboot引导修复命令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楼主(2016-08-22):
win8/10 bcdboot引导修复命令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迅维网原创文章禁止转载】

(本文所述已用UEFI+GPT、BIOS+MBR,WIN10 64位企业版和专业版测试过)

  在win8/10系统中有一条BCDboot.exe命令,它是一种快速设置系统启动分区或修复系统启动环境的命令行工具。BCDboot.exe命令是通过从已安装的Windows系统文件夹中复制一小部分启动环境文件来设置/修复系统的。BCDboot 还会在系统分区上创建引导配置BCD文件,该文件存储了启动引导项,可让您选择引导已安装的Windows。
  当系统无法启动时,用U盘或光盘启动Windows PE环境、或者使用win8/10的高级修复模式启动到命令符环境(推荐),然后运行BCDboot命令来修复损坏的系统。BCDboot命令通常在 %WINDIR%\System32 文件夹内,它运行后从计算机上已有的 Windows 映像复制一套启动环境文件到启动分区(GPT)/目录(MBR)中。
  这些启动环境文件包括:从已安装的系统 %WINDIR%\boot\efi 文件夹和 %WINDIR%\System32\boot 文件夹复制到系统启动分区中。在UEFI+GPT环境下,BCDboot 将文件复制到固件所标识的默认系统启动分区(ESP)。另外,BCDboot 还使用%WINDIR%\System32\Config\BCD-Template 文件为模板,在系统启动分区上创建新的 BCD(启动菜单)文件,并初始化 BCD 启动环境文件。可以在 BCD-Template 文件中定义特定的 BCD 设置(需要BCB文件编辑器)。

  在基于 BIOS 的系统上,系统分区是使用主引导记录 (MBR) 磁盘格式的磁盘上的活动分区。BCDboot 会在系统分区上创建 \Boot 目录,并将所有需要的引导环境文件都复制到此目录中。
  在基于 UEFI(统一可扩展固件接口) 的系统上,EFI 系统分区是使用 GUID 分区表 (GPT) 磁盘格式的磁盘上的系统启动分区(ESP)。BCDboot 会创建 \Efi\Microsoft\Boot 目录,并将所有需要的引导环境文件都复制到此目录中。

BCDboot 命令行格式
  BCDBOOT source [/llocale] [/svolume-letter] [/v] [/m [{OS Loader GUID}]]

BCDboot 命令参数
示例
1、BIOS+MBR 常用
  bcdboot C:\Windows /l zh-cn
  解释:从系统盘C:\Windows目录中复制启动文件,并创建BCD(中文)启动菜单,从而修复系统启动环境。
2、UEFI+GPT 常用
  bcdboot C:\Windows  /s S: /f uefi /l zh-cn
  解释:用DG等工具先将ESP分区装载为S盘,从系统盘C:\Windows目录中复制UEFI格式的启动文件到ESP分区中,修复系统。

各参数的具体含义:
  c:\windows 系统安装目录,打开我的电脑,查看你的系统是安装在那个盘,就输入相应的盘符和目录。
  /s S: 指定esp分区所在磁盘,小编指定ESP分区为S盘。
  /f uefi 指定启动方式为uefi,注意之间的空格一定要输入。
  /l zh-cn 指定uefi启动界面语言为简体中文

总结:
  WIN8/10的系统启动修复命令bcdboo还是比较简单的,它从损坏的系统(中一般是 c:\windows目录,这些文件当然是你安装系统时就存在了)复制启动文件到你的启动分区中,来达到修复系统的目的。因此,该命令正确执行的前提是:
  1、启动分区存在
  2、windows安装盘中启动文件存在
  否则,该命令将无法执行或出错。这种情况及其罕见,必须人工手动来恢复启动环境,这将是下一篇文章了。

网友A:
用了GHOST版,而无法启动的,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GHOST版,而无法启动的,可以看看。

你的原创文章不错哦,看你几次发原创文章都很好.

网友:
哎!!!今天运气好碰到的板子都好修,明天保不住就碰难修的了,维修这碗饭,冷热自知啊!!!阿弥陀佛保佑维修的弟兄们天天有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原创文章不错哦,看你几次发原创文章都很好.

用心写,肯定好

网友C(2017-01-09):
楼主很强大,对编程应该很有研究吧,对系统本身的模块程序了如指掌

网友(2017-04-24):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强大,对编程应该很有研究吧,对系统本身的模块程序了如指掌

这个是个人的一点学习心得。。。没办法呀,,WIN7/XP的时代终究要过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