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0-80不触发。

楼主(2016-08-22):
联想笔记本拿过来不触发,待机0.00,

时间:2016年8月23日
地点:中国
笔记本型号:联想N40-80

老板拿过来一台笔记本说是不开机,修下先,先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

好吧,先拆机先,拆完机,一看大睡进水,心想可能修不好吧,但还是修修看,之前进水太严重的地方,因为觉得心里没底,所以抱着修修看的,没有抓拍,,

把大片面积进水的地方用洗板水处理干净之后,附图。
红色框标记的是当初,一大片进水,所以当时只能抱着修修看的态度,
1首先目测,进水的地方都清理的差不多了,万用表打公共点阻值,正常,,
通电,测发现没有公共点19V
立既追查到保护隔离去了,如图

测到P219V,再测到PQ3024脚的时候也是19V
不对啊。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了。。
要想PQ302导通,第4脚电压必须要小于123脚,
要想4脚电压小于123脚,那么,PR303 PR308
串联分压取样一个电压是,8.14V左右的电压
先测量下,两个分压电阻,测的PR303 80KPR308正常,,不管了,先从料板上找一个一样参数的电阻换上,换好之后,通电一测,待机还是0.00 PQ302还是没导通
好吧,
PR308PR303 必须PR308入地,才能分压,当测得PACIN,为0V
追查这个信号来源。

如图。

要想PACIN 为高电平,么,ACPRN#这个信号必须为低,,,拉低,PQ314
使BQ24737VDD 通过电阻 PR325 得到3.3V以上的电压
PACIN
这样就可以使,PQ314导通
那么测到ACPRN为高电平,情况不对。。。,立马追查这个信号的来源,。。

如图

来到了PU301电池充放电芯片。的第5脚,,要使5为低
那么第6脚必须为高电平
当测的第6ACDET才为0.9V左右的电压。。不正常。

我们通过串联分压计算器计算得到,2.48V的电压。
先测量,PR309PR312参数正常,,当测到PR3091脚的时候,为0V不对吖,,可能是断线了吧,先飞根据线再说。。
PQ301 5脚飞线,到PR309的第1脚,,
然后通电再次测量,第6脚为2.4V多的电压,ACOK为低。。

ACPRN#为低时,不拉低,PQ314PACIN终于有电压了。。。

飞线实物图。。

当再次通上电的时候,待机0.02,当按下开关的一瞬间,电流刷刷的往上跳,,
到此为止机器成功修复。
因为本小白是第一次发贴,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写好的word文档,定于日期23号,打算明天发贴的,但考虑到明天要出去,所以只好今天晚上发的。

网友:
第一次发维修贴,拆腾个半天,刚开始,载入自己的写好的word维修贴,结果半天图片一个都没有上传上去。。。。

网友:
写好的word文档,写好日期23号,打算明天发贴的,但考虑到明天要出去,所以只好今天晚上发的。

网友:
图文并茂 分析得太详细了

网友:
第一次发维修贴,,拆腾的半天,,日期定word维修贴里面写的23号,明天有事出去的,正好今天晚上没事,就提前载入自己写好的word文档 结果第一个贴,载入进来,下半部分文字和图片,都没有。。。
结果只有再载入一次。。折腾许久,终于好了,小白,是第一次发维修贴,,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思路清晰。高清大图,加分

网友:
楼主好实力 啊

网友:
你已经是大师了  别太低调兄弟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学习。

网友A:
PQ302那就是为P沟道的咯?

网友:
进水成这样也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运气不错,写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02那就是为P沟道的咯?

是哦。.......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

网友:
楼主的充电电路看起来很牛掰啊。。。。。好赞

网友:
思路清晰,牛逼

网友:
图文并茂   给新手很好的指导。bq24737没找到它的资料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加分。

网友:
很强势。分已加

网友:
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真细心,一步一步,

网友:
还好腐蚀不怎么严重

网友:
思路很好,值得加分!

网友:
手上有台一样的,声卡芯片进水,显示掉电,还没搞定。

网友:
楼主技术牛啊,给你加分啦!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样的帖子确实好 图文并茂 原理 线路都那么清晰 我以后也要这么发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理论比较扎实嘛。。。

网友:
进水好修的好修 不好修的修死人

网友:
保护隔离分析的还挺好的。准确。加分

网友:
保护隔离没有打开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不错小伙子,将来前途无量

网友:
保护隔离分析得不错,思路清晰,通俗易懂!加分支持。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看完之后确实学到了不少。

网友:
不触发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没分 过来学习了

网友:
短线了吗
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