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c

楼主(2016-08-22):
接到此机开机0.03 按开关以后 指示灯可以亮 拆开后发现ec进了点水 处理完以后触发到0.75 就不上别的地方没发现进水的痕迹 u没电 然后不知道怎么修了 内存供电正常 求助思路
求助
进水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进水键盘不好用 换了EC还是不好使 DOS下好使 PE也不好使 郁闷了

网友:
重点查进水的地方 看下ec有无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