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 触发不上电 摸下南桥后面就触发上电

楼主(2016-08-22):
华硕X54H 触发不上电 摸下南桥后面就触发上电 换了32.768 晶振  换了南桥 还是这个样 求大师指点

网友:
换掉晶振试下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在修一台,触发0.3几掉电,吹一下南桥或背后的零件可以正常开机,半小时后又不行,晶振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