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比较新的ec 带程序的型号

楼主(2016-08-22):
KB9012 KB9016 KB9020 KB9022,,,,KB9028,ITE 8586 8587 8580 88878986 npce288 npce388 等 如有错误 请指出 欢迎大神补充

网友A:
这些EC给维修带来不小的麻烦 ……最初剪板 现在刷写 换EC复杂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EC给维修带来不小的麻烦 ……最初剪板 现在刷写 换EC复杂多了

现在买剪板 也要对型号 因为有的机器程序不通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剪板 也要对型号 因为有的机器程序不通用

一把都是对比EC 正面和反面图片 一样的发货

不过这个剪板EC 的好坏也不好定性    就是维修 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把都是对比EC 正面和反面图片 一样的发货

不过这个剪板EC 的好坏也不好定性    就是维修 麻烦了

是的  维修 越来越麻烦

网友C:
维修价钱便宜下去,难度还在增加,一个剪板EC还贵,鼓励大家上传EC程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价钱便宜下去,难度还在增加,一个剪板EC还贵,鼓励大家上传EC程序BIOS

关键是没有好的设备 看看人家外国同行用的 座子里面放个ec 就可以刷了 都不用焊接  哎

网友D:
ITE 8587 也是带资料吗

网友(2016-09-29):
npce388  这个EC 有资料不

网友:
一般品牌一样就能通用吧  我试过一个型号不一样 都是联想的 就可以

网友:
有刷的工具吗

网友:
是不是只能买剪板的才可以用

网友:
怕死这样的程序了,9012飞线试过2次都是写入失败。。。就没陈功果。。。

网友:
ec也不好刷啊,很费劲

网友:
请问it8987e -BXA a带不带程序呢?下面没挂BIOS,BIOS挂南桥下,是HP的板号Y11A

网友:
我的是13323-2的板子,不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ITE 8587 也是带资料吗

是的,带程序

网友(2016-11-04):
8585E  也是带程序的。,

网友:
今天看到一个同行刷ec 用转换底座,接排线到键盘接口刷的

网友:
只碰到过E530的EC

网友:
我买剪板。不会刷

网友E:
KB9028,ITE 8586 8587 8580 88878986 npce288 npce388     这些EC可以用RT809编写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KB9028,ITE 8586 8587 8580 88878986 npce288 npce388     这些EC可以用RT809编写程序吗?

有转接座可以的

网友:
现在带程序的大把,不好修啊

网友:
这么多,要好好记下了

网友:
说的是直接飞几条线的方法,要转接板的我见别人搞过

网友:
请问ASUS的X455LD REV3.1主板的KB9018QF带程序吗?

网友:
是哎,遇到的越来越多了,带来不少麻烦

网友:
以前修本换个EC是小事,现在是最怕EC坏,买剪板不知道好坏,刷程序,又是飞线,又是焊转接板,麻烦费事,一直想直接买个弹跳座,可是大贵贵

网友:
基本我知道的你上面都有了,现在修机子越来越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