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VER:3.0不出CPU供电的维修悲剧经历

楼主(2016-08-22):
GA-H61M-S1 VER:3.0初始现象 开机3秒断电.
开始检测:内存。桥。总线等除CPU供电没有其他供电都正常。
检测结论:此板无CPU供电引起掉电。
开始维修:检测CUP供电管理芯片95836工作条件,9脚1.0V开启电源boot,vcc.等都正常,去掉18脚电阻后CPU供电正常(为什么去掉18脚电阻论坛里面有人说过了不重复。此时还是要掉电)。此时初步判断95836是好的。
维修继续:论坛上说CPU供电条件桥收到PWROK和APWOK然后桥发出CPUPWROK和DRAM_PWROK到CPU在由CPU发出组合SVID给95836然后出CPU供电。经测量无CPUPWROK电压,判断桥没发出CPUPWROK所以无CPU供电,
检测桥工作条件,应该先检测IO的工作条件IO,型号IT8620E,供电,PWRGD1 PWRGD2,等等都正常,桥桥工作条件都正常(具体检测略去,论坛里面很多)。
没的办法了,该换IO(比桥好换所以先换) 换了不行,继续加焊桥,还是不行 ,干脆把桥也换了,还是不行,悲剧了,彻底悲剧了,郁闷。。。两个小时。。。
难道这个板子没得法修了,不甘心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没的办法先干脆先刷BIOS,死马当活马医,分分钟刷好,奇迹来了 CPUPWROK有0.9V电压了,上CPU开机 CPU供电出来了,上内存机器亮了 ,
我太阳哦,BIOS引起无CPU供电,进一不确认把原BIOS程序刷回去,果然无CPU供电。哎哎!!技嘉就像送吉吉坑王宝强那么坑。
血的教训献给所有维修朋友。

网友:
技嘉的都要先刷bios,再搞其它的

网友:
修板还是先软后硬。。

网友:
OK,很好的手法

网友:
新主板的BIOS都会影响CPU出供电

网友:
我上次也是和你一样没有时钟怎么搞都是不出刷BOIS出来了

网友:
很郁闷吧   搞大了

网友:
桥读取BIOS故障然后没发出PROCPWRGD。CPU缺少PG就不发SVID。然后电源管理芯片不输出。

网友:
好好的一块主板  可怜被你蹂躏糟蹋得

网友:
现在有些电压就是BIOS控制

网友:
BIOS还会引起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表示电路修好台式机主板的都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