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943NW 插不插VGA线都无信号

楼主(2016-08-22):
拿到手这显示器是开机黑屏。  指示灯正常,断电重启插不插VGA线都显示无信号。
猜想要么程序坏了,要么VGA接口问题。

打下VGA接口阻值,发现三原色信号阻值75欧左右,13脚阻值5百多,14脚无穷大。

看来问题就在这了。

跑下线路,发现13,14脚连到R122和R121,都是560电阻。  量阻值,发现其中一个电阻无穷大。

拆之,确定损坏。    更换后显示器正常。

网友:
我还以为为程序呢

网友:
懂原理修起来容易多了

网友:
一般行场打下值不行的话估计就是程序问题哈哈

网友:
雷击的吗。。。

网友:
嗯  偶尔也遇到       一般是程序

网友:
这么细都找到啦,我一般直接换驱动板了

网友:
估计是雷击的  这几天修到好几块主板都被雷击了  要么RGB阻止过低  要么场行无穷大   显示器倒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