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P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22):
故障1:无CPU供电
先上该板的图,该板采用AMD处理器+NV的桥

拿到板后直接上电查看故障,表笔直戳CPU供电,量不到供电电压。接着就测内存供电有没有,经测量发现内存主供电、SPD、VTT、系统总线等主要供电都正常,这时眼光顺势一瞥,看到内存供电部分,简直惊呆了......

(图中红圈部分为烧毁部分,芯片和场管已经烧成这个鬼样子了依然坚持工作输出,真是中国好芯片)
看到这里就没继续往下修了,先把芯片换掉再说从网上定了2个W83320G。到货后直接换上,顺便把上下管一起换掉。
再次通电,还没等我按下开关,电源和CPU风扇都转了起来,看样子是自动上电了。我个人不喜欢这么主动的板子,因为一般这代表故障不只一个。再测量开关针发现只0.66V,这很明显不对,,,,

打开图纸发现5VSB通过R449上拉开关针,再经C200与Q97送到IO第106脚,实测发现5VSB、R449、Q97均正常,剩下就是IO了。将其拆下,先不装上替换的IO,再通电,测开关针变为5.1V,看样子IO是坏了。该板IO原型号为IT8718F-S   0926-HXS  NE4Q2CGB L , 替换的IO型号为IT8718F-S  1043-LXS  NCE21CGB  W 如下图

看到主型号相同且都带GB,心想应该没问题,换上,再通电,这次不自动上电,心想应该有戏,点开关,看到电源和CPU风扇都转了,再测内存供电1.9V,正常。再测量CPU供电也已经出来了,再测PCIE A11脚3.3V正常,插上VGA,很好,亮机,维修完成。附该板图纸和亮机BIOS:

网友A:
电路图有保护密码

网友:
其实修这个就是要有芯片坏  不然修个板子收不到什么钱还要买两个芯片就不合算了

网友:
其实修这个就是要有旧板拆下来芯片换  不然修个板子收不到什么钱还要买两个芯片就不合算了

网友:
这种板子坏的特别多啊,很多通病

网友B:
问一下楼主,该板值多少钱,收客户多少钱?

网友:
推测就是106脚对地阻值偏低引起的故障。

网友:
即使如果不装上替换的io芯片开关针变5v电压短接开关针主板也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同意7楼说法,,,,

网友:
可以 思路清晰直接找到故障

网友:
感觉修的不错,楼主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比较明显.

网友:
修得还可以吧

网友:
it8718fs  gb的lxs 和hxs可以互换

网友:
换IO  只要脚位差不多的很多都可以通用

网友:
有图纸,一路畅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有保护密码

技嘉主板图纸,通用密码RMADEPT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该板值多少钱,收客户多少钱?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收钱这块老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