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台苹果6p机器开机不定时白苹果重启求思路

楼主(2016-08-22):
一个美女客户的苹果6p机器,无摔无进水,开机重启白苹果。不定时的,有的时候一会,有的时候10几分钟。刷过机,也换过电池和尾插,还是老样子,是CPU和硬盘问题吗,没有思路无法动手

网友A:
单板开机就接个显示屏,测试以下,排除外配的故障,如果是主板问题,那硬盘 CPU问题 比较大,

网友:
量一下CPU的几路供电看有没有偏大或偏小

网友:
头大的问题,耗时费力

网友:
这种问题不太好搞了,应该可以考虑下硬盘

网友B:
mei 分了,就是累

网友:
嗯 不错 这个问题会遇到 谢谢分享

网友C:
cpu挂了,没有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板开机就接个显示屏,测试以下,排除外配的故障,如果是主板问题,那硬盘 CPU问题 比较大,

多谢回复,我用电源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挂了,没有救了

不一定是CPU,引起重启的有WIFI芯片,USB管理芯片,NFC芯片,cpu,电源等

网友:
看看用的是什么硬盘了,如果是东芝的,我感觉还是先换一个硬盘看一下,不过这种现象不确定,感觉不是太好弄,跟客户说一下风险,别搞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i 分了,就是累
你这是灌水啊 应该被扣分 -10分

网友(2019-09-17):
白苹果重启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36-1.html
苹果6 白苹果重启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30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