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还有一台6plus屏幕左上角有一点暗屏求思路

楼主(2016-08-22):
如题测试过屏显座子阻值貌似都正常,进过一些水已经处理完毕,有没有那个大神分享这方面必要的工作条件,不胜感谢
暗屏

网友:
有时候,排线没有对好,也会暗屏

网友:
屏的问题吧?换屏试了吗?

网友:
用显微镜看显示屏座子,用镊子一个一个去碰焊接的引脚处,如果座子里面在动,就是座子虚焊了,6P是两个背光驱动IC,一般芯片不会坏,多数是座子的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