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和hdmi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6-08-22):
先上外观图

电路图如下,

现在的情况是两个接口外接都不显,接口都换过,,两个接口的电压都有,没有的是vga的红,绿,蓝这三个信号,是通过电阻下拉的,
目前我有两处不懂,一处是如下图

q2109的1脚为5v, 2,脚3脚为3.3 v。

q2111 的1脚和4脚为3。3v ,6脚,3脚为5v,2脚,5脚3.3,请问这个正常吗, 感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6-8-23 23:03):
机器已经修好,确实是接口问题,我换的接口是好的,换了之后还不显示,是没有切换过来,键盘上没有,客户原来的系统里面有切换的程序,硬盘没带来,我在bios里面找到了,delay选项,找到了切换,

网友A:
这个是E43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E431吧、、、、

是的,怎么,有通病?

网友:
屏有没有显示呢

网友:
屏幕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B:
q2111 的1脚和4脚为3。3v ,6脚,3脚为5v,2脚,5脚3.3  是正常的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一台E431红屏感觉像排线坏了,谁知道换了两根都还是那样。最后还主板好了,显卡有问题。

网友:
hdmi有个上拉5v

网友:
没撤换过来吧

网友C:
装个键盘控制软件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q2111 的1脚和4脚为3。3v ,6脚,3脚为5v,2脚,5脚3.3  是正常的

感谢,我还以为不正常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个键盘控制软件试一下。

感谢。客户硬盘没带,我在bios里面找到的切换

网友:
是的,感谢,在bios里可以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