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多问多求助,5s到6p指纹可以,返回不行如何维修

楼主(2016-08-22):
经常遇到客户那种返回不行,指纹可以用的机器,基本都是让换一个返回,放弃指纹,问问大家这种故障都怎么修的呢

网友A:
  经验技术好的

   高级一点儿培训的师傅    显示镜下 飞线了  慢慢接

网友:
赚分难难难  没积分了

网友:
对啊,经常有返回键不行的,换弹片还是不行,就得整个换了。

网友:
买个HOEM键总成,

网友:
客户自愿放弃  ,收钱就好了呗

网友:
修手机难修总成便宜就整个换呗

网友:
这个只有接线了 考手工了

网友:
HOME键 主板能用镊子按的话
就短接指纹上面一个20K电阻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技术好的

   高级一点儿培训的师傅    显示镜下 飞线了  慢慢接

没断的话要怎么做

网友B:
我都是直接飞线,如果指纹好的,直接排除主板问题后,接地测返回线路,飛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飞线,如果指纹好的,直接排除主板问题后,接地测返回线路,飛线解决

不是说断了,而是跟开关一样的原理,用久了,返回功能不行了。指纹还可以

网友(2017-06-29):
这种飞两根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