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手里有三星LTN156FL02-L01屏

楼主(2016-08-23):
那位师傅手里有三星LTN156FL02-L01屏,帮我看下这个芯片00=1A电容中间的是电阻还是电容 ,如果是电阻 帮忙量一下阻值,本子来的时候是屏不显,逻辑板上+LCDVDD短路,修好后,安装的时候不小心把芯片中间那个元件烧了,看不清是什么元件了.或者谁有这个碎屏的卖给我也可以.

网友A:
可以表测一端是否接地啊,接地就是电容,不接地就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表测一端是否接地啊,接地就是电容,不接地就是电阻

谢谢,也有电阻接地的

网友:
接地的电阻少吧

网友:
这个芯片找不到资料,我拆烧坏的那个件,看着像个电阻,它反面跟电容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