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G41自动上电

楼主(2016-08-23):
联想主板G41自动上电   插上电源自动上电  点开关机没有反映   没有复位   内存电压   桥电压   总线电压正常  CPU 无电压   CPU供电IC   VCC脚没电压  EN开启脚 有电压
大家修过这样的板子吗? 有的话分享下经验

网友:
VCC脚没电压可以打一下阻值  正常查上拉电阻及电容

网友:
换IO看下,在看下开机电路哈。网卡有无坏

网友:
自动上电 短接开关4s以上可以关机 就不要管这里了

网友:
查下绿线到IO,在查下IO

网友:
看看是不是按钮的原因。

网友:
短接开关也关不了机的话   还是先修前面吧   CPU供电先放一放

网友:
量开机针电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