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 A1502 不触发

楼主(2016-08-23):
如题。。。。
电源接口处刚通电的时候是绿灯。一秒后为橙色灯,然后就不能触发。。。。
苹果电脑修得少。。。求思路

网友:
说明充电回路是好的 查一下待机吧

网友:
找图纸,点位,按照时序修吧

网友:
求助!

德克蓄电池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这种求助。神都回答不了你。。。自己拆出来好好看下再说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不会修就找会修的,免得故障扩大。